关于变压器功率方面的求助

楼主(2006-06-09):
我有一台750KVA变压器,产自于1976年,现外观良好,是油侵型户外变压器。已停用。
现因工作需要,新增500KW负荷,准备将此变压器投入,不知道是不是能行?
另外,变压器的实际功率发生量应如何计算?
求教各位高手!

网友A:
容量没问题,但先去做试验。

楼主:
您所提到的试验是不是耐压试验?

网友A:
包括耐压,还有变压器油的绝缘试验。

网友B:
呵呵,如果要正规操作有的你麻烦滴,变压器型式试验、绝缘测试、油检、机械性能等,一般变压器厂家的铭牌数据有这些:
    标准代号:  GB10229-88
    一次容量:             KVA
    二次容量:             KVA
    额定电压:      /      KV
    一次电流:             A
    二次电流:             A
    一次中性点电流:       A
    零序阻抗:             Ω
    联结组标号:
    绝缘水平按照GB1094.3和GB6450第4章的规定检查。绝缘测试数据有这些:
    系统电压等级  KV
    设备的额定电压  KV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有效值)  KV
    额定雷击冲击耐受电压(峰值)  KV
    有了这些基本数据以后,可以向电力计检部门保备了,后面就是人事问题啦!
    当然这是正规操作,在中国关系到位又是另外处理了,咳咳~~~这个就不用谈啦,好多人比偶还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