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伏电机在步进时候的表现

楼主(2006-06-10):
大家好,现在做一个项目,要用伺伏电机控制机械步进,步进完毕以后再进行长动,也就是不步进,我们现在用的是步进电机来实现,但是速度不够,因为大家都知道,步进的速度是一定的,频率太高,电机无法响应,而且力矩也小,所以速度一直不理想,但是看了刘老师的文章说步进电机在低频率的时候效果并不理想(我的理解),还有一个是伺伏没有保持力矩,不知道我用伺伏来代替步进是否可行? 如果可行,请各位推荐一款伺伏电机,谢谢!

网友A:
其实,在多数场合,用伺服取代步进是没有问题的。

你的运动速度是多少(电机的转速)?起/停的频率是多少?重复定位精度要求是多少(电机轴的角度)?

楼主:
谢谢刘老师!
这么早就上网了,太厉害了!
我们现在具体的参数还没有得出来,只是要求,
当电机不是步进的时候,速度要快,而步进的时候,重复进度高,谢谢

网友B:
用伺服来取代肯定会改善你的状况的,因为伺服的速度更快,力也更足一点。推荐你考虑一下台湾东元的伺服,性能不错,价格实惠。T:13632535150

网友C:
步进电机的反映速度太低,太高容易失步.而伺服电机却恰恰相反.他们的区别是前者是开环而后闭环控制.

楼主:
但是不知道定位精度怎么样?

网友D:
东元伺服,性能不错

网友B:
是哦,希望大家能考虑用东元伺服,取代小日本的伺服,价格也更有优势

楼主:
其实关键是质量,在南京有销售点吗?
我们如果正式采购,会用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