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石油膏管路中的压力检测传感器?

楼主(2006-06-10):
   现想检测石油膏管路中的压力,石油膏温度为100度,请问各位大侠:
用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传感器较妥?谢谢!

网友A:
带毛细管的远传压力变送器, 如果有什么建议请来电 010-64969037,zxjzhws@sina.com 祝好!

网友B:
很多啊simeonpu@163.com

楼主:
能否告知型号?谢谢!

网友C:
大连丹尼斯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Dynisco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

可来电咨询  0411-82520130/131/132

网友C:
大连丹尼斯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进口Viatran专用于石油管道的Lp770

操作温度;-40至185度

低功耗

特性
• 电流消耗<1mA
• 全不锈钢结构
• 体积小 – 直径只有1.5“
• 可选用其它的外部受湿材质
• 防水、可投入水中
• 1-5 Volt 输出
• FM, CSA 认证(可选)

典型应用
• 太阳能
• 电池能
• 海上石油钻井
• 气体压缩机
• 水处理
• 天然气管道

Viatran的LP770型号专为只有太阳能或者电池供电的场合而设计。”70“系列体积小全密封,适用于恶劣的工作条件,可在水下100英尺(30米)工作。”70“系列变送器直径只有1.5”,是工作空间小的理想选择,而且重量轻可以直接安装在过程管道上。

结构坚固,适用于腐蚀性环境
”70“ 系列是全焊接结构不锈钢表面可用于腐蚀性场合的变送器。完全密封没有可调节的控制部件,所以防气防水防爆设计。变送器无O形环设计,确保了在腐蚀性介质中的可靠性。对于腐蚀性很强的场合还可以选用哈氏合金和Inconel和316 SS 受湿部件。

网友D:
用普通是平膜压力变送器就可以  ,找我吧  价格不错的  01051657611

网友E:
我有高温熔体压力变送器,替代美国Dynisco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完全满足你的测量要求。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QQ:5823875,MSN:CDLSX@hotmail.com,E-mail:Eton@cdet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