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求助:西门子611电源模块故障

楼主(2006-06-10):
6SN1145-1BA02-0CA0电源模块在初次上电时,内部的继电器乱跳几下,5V和±15V故障灯亮,断电后再上电,一切正常。如果断电时间稍长,又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紧接着再上电即工作正常,我测量过。当直流母线上电容的残余电压低于400v,再启动就会报警。希望各位能帮帮我,很着急啊!

网友A:
坏了换一块吧.

网友B:
可以修的,

网友C:
一般是电子板电路有问题

网友D(2006-09-26):
我们可以维修烟台奕歆电子有限公司 0535-6388953 13054532492

网友E:
我公司可以修.电话:029-83023340

网友F(2006-11-04):
怎么都是广告??建议班组封杀!!!!

网友G:
西门子611电源维修,广州西门子611电源维修中心020-35858290 13138661510
www.gdikong.com

网友H:
这种问题我们也出现过类似的,比如说故障继电器会无缘无故的吸合,但是用一段时间后就自己恢复了,不知道现在西门子的电源模块是怎么回事

网友I(2006-12-16):
本公司拥有一支专门从事西门子数控6sn11系列产品的队伍,搭有实验台,保证维修质量,交货迅速。电源模块及主轴放大器都备有现货,欢迎来电咨询。13682253055

网友I:
6SN1145-1BA02-OCA1、6SN1123-1AA00-0EA1、6SN1123-1AA00-OCA0、6SN1123-1ABOO-OCA1等有现货。13682253055

网友J(2007-03-21):
请教:6SN1145-1BA02-0CA1 电源底板输出下降,±15V下降为±12V,24V降为20V,但稳压效果又不错,这是何方面的原因呢?请指教。chaojinlei@sina.com.谢谢!

网友K:
查查你的供电电压是否稳定?是否满足输入范围要求?

网友L:
把线路板清洗一下

网友J:
波恩、6SN1145:谢谢你们

网友M(2009-02-05):
专业维修611系类 提供代换,以旧换新业务,www.paya.cn 广州柏越 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