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对脉冲信号的处理

楼主(2006-06-10):
各位老师:
    我刚步入fx编程,请问用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怎样测柴油机的转速,这个脉冲 信号怎样处理才能在终端fx-10du上显示速度?
 先谢谢各位大哥大姐  希望您的痛苦我能分担、快乐共同分享
   gk.l.gs@163.com

网友A:
用的产品速度太慢了吧。换个快一点的。要不然有速度也检测不到呀。

网友B:
这个简单了!!你就用接近开关了!在柴油机的飞轮上装个螺丝了,但是要可以给接近开关能有信号了。把接近的输出信号直接输入到PLC的输入点。然后呢?你就记数了,文字说不清楚了,方便的话给我打电话了。相信你能找到我的电话号码了。

网友C:
我建议你在柴油机的飞轮上贴一个反光纸之类的东西,然用反射型的光电开关就行了。

网友D:
如果柴油机转速很快,毕如每秒五○转,不知接近开关能不能检测得来????????????????????

网友B:
楼上的!那你说能响应5KHZ的接近开关能否响应你的每秒50转呢?

网友E:
   在你确认接近开关的感应频率能够与柴油机的转速匹配的前提下,采集接近开关的信号,在PLC内对该信号进行5秒计数(5秒的脉冲数量),在将该值乘12,就得到转速。
    但该方法得到的结果在显示上是5秒钟刷新一次,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楼主:
下面引用由shijian在 2006-6-11 14:19:00 发表的内容:
     在你确认接近开关的感应频率能够与柴油机的转速匹配的前提下,采集接近开关的信号,在PL…
--------------------------------------------------------------------------------------------
  谢谢大家的指点,柴油机正常工作是的转速是1300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