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为何地线带电90V

楼主(2006-06-10):
一个普通插座(三孔插座),使用过程中未接地线,偶然机会我量了一下插座中地线孔对地的电压,居然是95V,然后我把所有的负载断掉,对地电压还是95V 。请教一下什么 故障。

网友A:
接地不好,或者没有接地,感应电压

网友B:
你用的是数字表吧?

楼主:
没错,数字表,确定是表的问题吗 /数字表什么构造呀?为什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