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三阀组投用

楼主(2006-06-10):
请问各位差压变送器的负导压管内可不可以有被测液体?(测低黏度的是测液位的差压变送器的3阀组)

网友A:
可以 也不可以 看你怎么作了!

网友B:
测液位一般不允许有,不然你负压侧就变高了,测得液位偏小.

网友C:
这要看实际工况如何,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如果罐内温度不高,导压管内不易凝液,变送器未做迁移的话,那么负导压管内有液会使变送器负压侧受压大,仪表指示偏小影响正常测量。因此仪表投运时必须要放空负压侧内的液体。
如果负压侧经常凝液,导致频繁人工排液时,那就将负压侧灌满迁移液,变送器做负迁移,或者直接选用双法兰变送器。

网友D:
用于锅炉蒸汽流量;锅炉平衡容器水位测量的三阀组投用: 注意:在设备停用时平衡阀是打开的! 第一次开始使用与投用: 检查三阀组平衡阀是否打开! 1.冲洗高低压引压管; 第一步:关闭三阀组高低压阀; 第二步:查三阀组平衡阀要打开; 第三步:打开高低压引压管排污阀,打开引压管一次阀,冲洗引压管后关闭排污阀; 2.三阀组投用: 注意:如果测量的是蒸汽要引压管冷却到有冷凝水,管道要不热; 第一步:查三阀组平衡阀要打开,高低压阀关闭; 第二步:打开高压阀,等几秒钟; 第三步:打开差压变送器高低压室排放针阀,至先有气后有水出来拧紧; 第四步:检查连接管道不能有漏渗点!处理结束从头开始! 第五步:关闭平衡阀; 第六步:打开低压阀; 就可开始正常使用了。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