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能直接接热电偶输入吗

楼主(2006-06-10):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可以。OMRON有种模块是直接接电偶的,型号我忘记了。我一直用西门子的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就可以,一般为4/MV

网友C:
当然可以了,

网友D(2006-07-11):
  模拟量输入只要求输入4-20MA的电流就可以了,热电偶输出的是电流当然可以直接接模拟量板

网友E:
热电欧是MV信号,是不可以的,一定要买对型号才可以,要不差距太大,一个是4到20MA,一个是MV
差距太大

网友F:
XIAO菜: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12 11:47:00
    热电欧是MV信号,是不可以的,一定要买对型号才可以,要不差距太大,一个是4到20MA,一个是MV
差距太大

网友G:
要看情况

网友H:
直接连接是不可以的,2个电阻+1个三极管做个信号放大就可以,我用过=没问题。

网友I:
   用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就是在热电偶的接线盒内放个圆形的温度变送器,形成二线制变送器,有PLC供电24V,模拟量信号4-20mA就进入了PLC模拟量输入模块。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http://www.yudian.com/

网友J:
OMRON又不是没有直接接热电偶的模块。

网友K:
同意楼上所说的,其实每一个牌子的PLC都有其专门针对热电偶与或热电阻的模拟量模块。

网友L:
不能连接;
热电偶输出的是mV信号,模拟量输入模块输入的信号是4-20mA、0-5V、0-10V。故不能直接连接。

如果你自认动手能力够强:
用XTR101AP制作4-20mA电流环变送器将热电偶的mV信号转换为模拟量输入模块输入的4-20mA信号,但因热电偶的温度曲线不呈线性,故你需在DM区中建一张对照表,用查表法查出温度值。

反之,采用OMRON的TC系列模块,省心省事。

网友M(2021-01-18):
看看有没有我用的这个问题。

网友N:
数值量需要转成电流或电压吧

网友O(2021-04-07):
不是很清楚,西门子可以的,欧姆龙应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