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料厂的搅拌机装变频器节能明显吗

楼主(2006-06-10):
(无正文)

网友A:
请您把设备情况说详细一些!
例如
搅拌时是否需要调速?
负载在搅拌开始和结束时是否变化?
电机是否长期轻载?

楼主:
要求调速,长期在400转左右运行,是调速电机。能改吗

网友B:
涂料厂的搅拌机装变频器不是以节能为目的,是以调速提高产品质量为目的

网友C:
肯定节能,附带也能提高产品质量!

楼主:
原来的设备是调速电机,怎样改请指教。

网友D:
原来调速电机是怎么控制的?可以电话沟通13556899364

网友A:
您原来的设备是滑差调速电机吗?
调速范围是多大?要求无极调速吗?
纽矩随转速下降而下降吗?
我在西安
我的电话

网友E:
变频器是调速功能,与节能是两个概念。

网友F:
变频器是调速功能,与节能是两个概念。
========
这个说法似乎不专业 , 变频器在调速的同时 ,也达到了节能的效果。

网友G:
肯定是节能的啦,为了节能最好换成普通电机

网友H(2006-07-16):
什么变频器都可以调速

网友I:
变频器调速同时,也能节能

网友J:
我们改过很多了,效果很好,有需要可以和我们联系
电话:0532-83775789

网友K(2006-09-12):
节不节能关键要看你的工艺情况,如果你的设备长期需要运行在40多Hz甚至更高频率的,那估计就节不了多少了。
把调速电机换成普通电机,直接由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的转速就可以了。
我们这边生产这种设备(涂料厂的搅拌机)的厂家比较多,我们叫做粉散机,一般都配变频器。

我公司是生产商,变频器是真正自己研发的,CUP中每一行程序都是我们自己写的,所以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随时修改软件,做出符合客户需要的个性化产品。
www.cnrtt.com
0510-85344088-8009
13861866646毛先生

网友L(2006-12-31):
几极电机?多大功率?

网友M(2007-05-24):
肯定可以用
 绝对 没有问题!
 有需要的话联系15932613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