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发51单片需要什么材料,

楼主(2006-06-10):
小弟初学单片机,想请教一下开发单片机的最低开发费用要多少,请教开发51单片需要什么材料,,,,谢谢

网友A:
1)电脑,编程器,弹片机,+几个电阻电容,
   这是最小的
2) + 模拟器,差不多圈了。

网友A:
编程器,模拟器,电脑,单片机

网友B:
最好是用具有isp功能的单片机,比如atmel的at89s52,只用一根isp并口下载线就可以烧写程序,比较经济!

楼主:
TO:楼上的
请问isp功能的单片机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