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发51单片需要什么材料,,,

楼主(2006-06-10):
小弟初学单片机,想请教一下开发单片机的最低开发费用要多少,请教开发51单片需要什么材料,,,,谢谢

网友A:
有学习的需要可以跟我联系QQ:280919249

网友B:
to  mcufriend:
不赞赏留个 QQ 或邮箱然后拉长串回帖邮箱的做法,技术论坛希望把意见直接发表,供大家观看讨论.
拉长串邮箱往往给垃圾邮件提供目标,正考虑要将此种帖子全部删除.

网友C:
    如果你是自己搭接硬件,当然就要看你需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譬如12M晶振、75PF电容、复位用的电阻、电容、按钮、7段数码管、一块CPU等是必须的。
    程序烧写器可能得花钱买一个。

网友D:
75PF电容 是做什么的? 33PF 吧?

网友C:
 我自己搭接的一个时钟电路的晶振匹配电容采用的就是两个75PF的瓷片电容。当然也有用33PF的,因为我手头正好有的就是75的,还行。

网友E:
如果选用可在线编程的单片机,如STC89C54/58则编程器可省了。但是要加一个MAX232芯片和4个104电容,供串口通信用。

网友D:
51晶振33PF

网友F:
建议用STC的单片机,才几元钱一片,可以自己需要关于他的电路图我可以送你一份,vb6_888@126.com

网友G(2006-11-08):
龙岗单片机www.lgmcu.com(单片机项目开发销售实验板)
http://www.lgmcu.com/
电话:13632846183
E-MAIL:jx_0009@yahoo.com.cn
QQ: 617715546
STC的单片机非常不要用!STC公司的人还很会吹 水!什么不能破 解,在线ISP.吹得恐 怖.连TI.ATMEL这样的大公司,在嵌入式领域领先几十年,生产的单片机还是被人破 解了,你STC有什么技术和力量吹自己啊.STC的抗干扰能力简直不堪想象!
强烈建议不 要用STC

学51,最好选外国的可以ISP的.典型的有ATMEL.一根下载线就搞定.
搭个最小系统运行个流水灯就能入门.
需要材料:
1.AT89S51
2.10K电阻+1UF电容+按键一个(复位电路)
3.一个电源6--12V.一个7805.(电源部分)最好在电源旁边加几个1UF电容
4.   11.052M/6M/12M晶体+28PF瓷介电容两个(震荡电路)晶体最好不要过33M
5.1K电阻8个+LED8个
6.下载线一条.

网友H:
我可以提供单片机学习板原理图 需要的留下email!

网友I:
大侠我需要单片机学习板原理图,我的EMAIL:rutao123@163.com谢谢了

网友J:
大侠,我也要,多谢...wwddss_474@163.com

网友K:
再花三四十元钱买个实验板,就可以实现一个最小系统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