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缺相

楼主(2006-06-10):
缺相的话是一开机不好吧,我怎么开机好的过了会不好,照道理真正的缺相应该带不起来.

网友A:
富士的一款我遇到过这现象,是模块问题

网友B:
输出有接地或者短路情况,或者电机绝缘下降!

网友C:
有时模块不是完全坏掉,只是到一定值后就不能用了

网友D:
是输入缺相还是输出缺相啊?有时候输出缺相可以开的那要分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有的保护不好就可以了开了,但是要么就抱过流了.

网友E:
热稳定性差啊!欢迎来电交流:021-55880702,上海鹏冲变频器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