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师请进

楼主(2006-06-10):
李老师你好:
    三菱FR-E540变频器损坏,我换一台同型号的参数设置一样,
现场手动0-5V调速,自动4-20ma调速,但是新换的一打到自动就自动开到10HZ,里面有个AU是电流输入选择,但这样使用?

网友A:
三菱FR-E540变频器本身没有AU 端子,要从一个没有使用的多功能端子进行改名,参数180-184

楼主:
我看原来的就是把P1与+短接了的,
我只没有接这两根线,但是故障还是一样,打到自动时正常的变频器要自动开到大概10HZ左右又自动降下来处于正常情况,但是新的打到自动开始开到3HZ左右又自动降到零,但是等一会而就自动升到50HZ。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P1与+端是要短接的,估计电机或负载有问题,变频器失速保护。

楼主:
P1与+已经短接了,两个变频器的参数和型号也一样,
如果电机和负载有问题,那两个变频器也应该同样故障,但是就是新的那个出现上述问题,是不是变频器本身坏的?但是是新的变频器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