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S7-300如何交换数据,急

楼主(2006-06-10):
CPU314两台,一台控制3组电动机,另一台控制两组电动机,但是这5组电动机要根据一定的规律有顺序的开停机,请问两台300的PLC是如何共享相互之间的I/0数据和其他数据的,第一次做这个,请一定要帮忙啊

网友A:
用MPI接口交换数据即可

网友B:
也可以用PROFIBUS-DP来做!!

楼主:
谢谢丁喜和不想搞技术:
如果用PROFIBUS-DP来做的话两台主站是如何交换数据的,是象主站和从站一样的在组态吗,

网友C:
用PROFIBUS来做,CPU也可以把一个设为从站。再者你可以做一个MPI的网络。

楼主:
 谢谢sicui:
那怎么在STEP7里组态呢,我还没搞明白MPI组态和PROFIBUS组态的区别

网友D:
这样做你何时可问完给我发一个你邮件地址到lyg0622@tom.com,我把组态方法给你

网友E:
MPI和PROFIBUS 的组态是不一样的MPI要组态端口

网友F:
应用网络进行数据交换的方法,我就不说了.
还有另一个方法仅供参考,你可以应用第一台PLC三个输出,接到第二台三个输入,每个点代表一台电动机状态,这样第二台PLC就会知道第一台PLC的状态了.同样第二台也这样给第一台PLC.
这样可以饶开网络,不过如果有时间还是搞一搞网络比较好.我说的这个方法比较适合现场赶工期时候用.方法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