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ck action of PID

楼主(2006-06-1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在一个PID控制对象的faceplate(如液位控制的阀门)里有一个关于"block action"的选项:block integral action/block derivative action.请问这两个选项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PID控制原理及参数设定

  应用最为广泛的控制规律为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简称PID控制。当压力,速度及温度实际参数不能完全可靠掌握,或得不到精确的数学模型,控制理论的其它技术难以采用时,参数必须依靠经验和现场调试来确定,这时应用PID控制技术最为方便。即当我们不完全了解实际的压力、速度、温度﹐或不能通过有效的测量手段来获得上述参数时,最适合用PID控制技术。PID控制,实际中也有PI和PD控制。PID控制就是根据系统的误差,利用比例、积分、微分计算出控制量进行控制的。
积分(I)控制

在积分控制中,控制系统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积分成正比关系。对一个控制系统,如果在进入稳态后存在稳态误差,则称这个控制系统是有稳态误差的或简称有差系统(System with Steady-state Error)。为了消除稳态误差,在压力,速度,温度控制中必须引入“积分项”。积分项对误差取决于时间的积分,随着时间的增加,积分项会增大。这样,即便误差很小,积分项也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加大,它推动电脑的输出增大使稳态误差进一步减小,直到等于零。因此,比例+积分(PI)控制,可以使系统在进入稳态后无稳态误差。
比例(P)控制
比例控制是一种最简单的控制方式。其控制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成比例关系。当仅有比例控制时系统输出存在稳态误差(Steady-state error)。
微分(D)控制
在微分控制中,电脑中压力,速度,温度的信号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微分(即误差的变化率)成正比关系。 电脑在克服误差的调节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振荡甚至失稳。其原因是由于存在有较大惯性组件(环节)或有滞后(delay)组件,具有抑制误差的作用,其变化总是落后于误差的变化。解决的办法是使抑制误差的作用的变化“超前”,即在误差接近零时,抑制误差的作用就应该是零。这就是说,在控制器中仅引入“比例”项往往是不够的,比例项的作用仅是放大误差的幅值,而目前需要增加的是“微分项”,它能预测误差变化的趋势,这样,具有比例+微分的电脑,就能够提前使抑制误差的控制作用等于零,甚至为负值,从而避免了被控量的严重超调。所以对有较大惯性或滞后的被控对象,比例+微分(PD)控制器能改善系统在调节过程中的动态特性。

PID的参数整定是控制系统设计的核心内容。它是根据过程的特性确定压力,速度,温度PID控制的比例系数、积分时间和微分时间的大小。PID控制参数整定的方法很多,概括起来有两大类:一是理论计算整定法。它主要是依据动作系统的数学模型,经过理论计算确定控制参数。这种方法所得到的计算数据未必可以直接用,还必须通过实际动作进行调整和修改。二是动作过程整定方法,它主要依赖动作控制经验,直接在运转时进行压力,速度及温度调整,且方法简单、易于掌握,在调试中被广泛采用。PID控制参数的工程整定方法,主要有临界比例法、反应曲线法和衰减法。三种方法各有其特点,其共同点都是通过试验,然后按照调试经验对PID参数进行整定。但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所得到的PID参数,都需要在实际运行中进行最后调整与完善。在现场整定过程中,我们要保持PID参数按先比例,后积分,最后微分的顺序进行,在观察现场过程值PV的趋势曲线的同时,慢慢的改变PID参数,进行反复凑试,直到控制质量符合要求为止。在对压力,速度及温度的具体整定中,我们通常先关闭积分项和微分项,即将TI设置为无穷大、TD设置为零,使其成为纯比例调节。初期比例度按经验数据设定,根据PV曲线,再慢慢的整定比例控制比例度,使系统达到4:1衰减振荡的PV曲线,然后,再加积分作用。在加积分作用之前,应将比例度加大为原来的1.2倍左右。将积分时间TI由大到小的调整,真到系统再次得到4:1的衰减振荡的PV曲线为止。若需引入微分作用,微分时间按TD=(1/3~1/4) TI计算,这时可将比例度调到原来数值或更小一些,再将微分时间由小到大调整,直到PV曲线达到满意为止。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凑试过程中,若要改变TI、TD时,应保持 的比值不变。

在找到最佳整定参数之前,要对PV值曲线进行走势分析,判断扰动存在的变化大小,再慢慢的进行凑试。如果经过多次乃找不到最佳整定参数或参数无法达到理想状态,而生产工艺又必须要求较为准确,那就得考虑单回路PID控制的有效性,是否应该选用更复杂的PID控制。

网友B:
简言之:block integral action 是禁止积分作用/block derivative action 是禁止微分作用。

网友C(2006-12-19):
风光无限讲得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