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模板读取信号时的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06-06-10):
各位工控朋友,前不久做一个项目时,碰到这样一个问题:
   AI模板读4-20MA信号时,数据无法正常读入,通过STEP7软件在线查看端口数据时,AI的每个通道IN数据显示32768或者65536,远不在0-27468的正常范围之内,无法正常读取数据,请问你们碰到过吗?如何解决?请赐教!

网友A:
查一下是不是你的模块加的电流过大烧坏了.

网友B:
是否是电流益出,与传感器有关系

楼主:
我把模拟量输入模块AI的所有负端短接接地,结果有3块AI好了可以读到信号值了,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正常了,有些通道还是不行,急死人了!

网友C:
是不是线错接到电压输入端?或设置时通道用的是电压输入导致错误。

网友D:
是干扰在做怪吧

网友E:
可能是有源传感器按无源方式输入了,那样没准把口烧了,还有可能是接地电阻太大,想办法现场解决

网友F:
首先确定接入到模拟量输入模块的信号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然后检查模块上量程卡设置是否对,还有,别忘了就所有的负端给并联起来到模块的0V。
我现场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样做了就可以解决了,可以试试看!

网友F:
这不是干扰造成的!

楼主(2006-10-11):
按大家的方法,都试过来,还是有一块AI模板的下四个通过部分无法正常读数,幸好这四个通道中只有一个通道在用,其余三个备用.

网友G:
你可加装隔离模块试一下,信号取自隔离模块

网友H:
先量一下,信号发生那边是否电压或电流信号输出,然后再考虑模块这边,可以把没有反映的那个信号,接到别的通道试一下

网友I:
这个是干扰造成的,你把屏蔽线接地,或加隔离模块试试。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J:
屏蔽不好或者信号溢出,以前经常都能遇到,头大

网友K:
检查信号接线是否正确,然后再检查AI卡的输入设置是否是AI 4~20ma输入模式的

网友L:
模块硬件组态有问题

网友M:
一般是通道线的问题,短路或断路
你可以就近接一个信号源试试

网友N(2006-11-12):
线路干扰。

网友O:
首先确定信号类型是否与硬件配置一致;将信号负与系统地短接。

楼主(2007-02-01):
谢了,我解决了。我是这样做的,仪表进线电缆单端接地,将没有用到的通道的所有负端连起来,接到模块的COMP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