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机噪音大如何解决

楼主(2006-06-10):
第一次改造十级132KW的活塞式空压机,以前改过电机级数最大8级而已,这次电机电流比较大299.5A,因此需要使用160KW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型变频器,型号J300-1600HF5是日本原装进口的,拖动压缩机,噪音比较大,我们已经做了以下处理:
1、载波频率固定2K不能调高了!
2、接地措施没有任何问题
3、电机到变频器距离10米
4、电机有关常数也使用DOP进行了响应调整!
5、由于变频器关于电机级数最大只到8级,因此没有办法做自整定处理(自整定不成功)
希望各位提出可行的经验措施,在下拜谢了,希望您不要提出如下建议:
1、换变频器——不可能
2、加LCR滤波器——不起作用
在一次感谢!

网友A:
空压机是否有故障?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楼主:
李老师:空压机两台工频正常运行,变频拖动输出电流比较平稳大约200A左右!

楼主:
有哪位改过十级的空压机呀!给点经验啊?

楼主:
今天上午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B:
瞿老师:
怎么解决的?说来听听!

网友C:
最好不要做自整定,返回出厂设置。

楼主:
主要35HZ以下电机的噪音比较大,35HZ以上基本正常,因此主要调试28-35HZ之间,确实带载没有办法做自整定,将进气阀门关闭,先用8级做自整定,然后反复使用DOP调试电机常数R1、R2、L、M、J、KP、I0经过多次摸索,调整一套合适参数,使电机噪音大幅降低!由于电机常数每台都不一样,也就不在此公布!这台空压机是柳州第二空压机厂生产、132KW十级,额定电流299.5A,改造后恒压供气,平均电流175A,如果需要的朋友我会发个邮件给您的,总算轻松一下,否则剩下四台改造还真麻烦!谢谢各位关心!

网友D(2009-06-03):
你好,我们主要使用小型的电机0.37KW.电机在低频20HZ时声音很小,但在30HZ以上很大,好像是电磁噪音似的,但载波频率已经调到最大了。请问老师有没有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