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通讯后出现死机现象

楼主(2006-06-10):
哪们朋友在使用6600时出现过死机现象,具体状况是当一进入用户界面就死机,估计是在通讯前,因为通讯灯常亮或缓慢闪亮。

楼主:
请罗升的技术员帮助解答一下好吗?
出现死机现象后,连基本的上传下载都不好使了,当准备退回经销商处时,又发现故障没有了,现在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从你描述的现象来看,人机和PLC根本就没有通讯上.可否告知是什么型号的PLC?

楼主:
我使用的是OMRON CPM2AH-40CDR-A,我共有两套相同的配置的设备,另一台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将这台的人机界面与另一台的PLC相连接,还是连接不上,而且这个有问题的人机界面连与PC连接下载程序都不行了,但过了两天一切又恢复正常了,这要是到了客户的手里再出现这问题那就不好办了。

网友B:
期待答案,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会不会是程序中编写的有问题,地址有冲突呢?

楼主:
从种种表现来看,估计是由于人机界面的通讯模块有问题,因为上来就出现了通讯口故障的提示,连基本的连接编程电脑都失灵,可能是这个产品目前还不太稳定吧。

楼主:
出于这种通讯不上,又无法解释的故障的原因,我们公司已将大部分选用PWS6600的人机界面的机床已改用台达公司的人机界面。

网友A:
6600的两个COM,您是否都使用过?从您描述的情况来看,估计是COM口有问题,您可以联系供应商将有问题的机器返回天津来测试.

网友C(2006-07-18):
我用了罗升的TD220文本屏,两年后出现通讯故障无法使用.

网友D:
用SIEMENS试试怎么样呀

网友E:
我们使用HITICH的触摸屏PLC用三菱的,当初也出现过这类问题。最后发现是数据线的问题,换了一条就没事了,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你查一查,好吗?

网友F:
以前碰到过类似情况,您查一下是否有出现死循环

楼主(2006-09-12):
这个问题好像是人机界面本身的毛病,把PLC换个新的还是这种故障,并且,与个人电脑也通讯不上了。
奇怪的是,这台人机界面休息了一个星期后,居然又没毛病了,通讯又正常了。

网友G:
有可能是较强的电网干扰造成的,我遇到过,供参考。

网友H:
跟厂家联系吧

楼主:
厂家的回答是,没见过此类的问题。

楼主:
一样的两台机床,另一台就没有此类问题,就是这一台有死机的故障,且已排除了PLC故障的可能性。

网友I:
大气湿度,和粉尘都有关系.

网友J:
1、换通讯线,就象胡杨树说的一样。
2、用COM口测试软件做COM口测试
3、检查使用环境
4、检查电磁环境

楼主(2006-12-27):
经检查发现是通讯口损坏,已经退回厂家了。

网友K:
呵呵,供应商反映太慢,损失了一个客户,可惜.

网友L(2009-05-13):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M:
像这种通讯口的问题 都是很小的故障 只要软件设置没问题 更换通讯芯片即可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楼主:
时隔3年,又有一台PWS6600出现死机了,客户告诉我状况后,经分析判断为通讯单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