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轴联动龙门镗铣床

楼主(2006-06-10):
请教一下,谁能帮着解释一下5轴联动龙门镗铣床的5轴都指什么?谢谢

网友A(2008-12-23):
您好!5轴指的是铣头。也就是动力头。我们生产的落地镗铣床一般是4轴。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定做。

网友B(2009-02-09):
一般指rtcp(rotate tool center point,旋转刀具中心点的功能)。

机床在工作当中,会根据运动轨迹,自动使刀具垂直工件表面。

因为至少有5个轴联动(软件功能模块),才能实现rtcp功能,所以一般称五轴联动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