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各位同行你厂有防爆灯经常烧灯炮问题吗?

楼主(2006-06-10):
我厂过去防爆灯是用60、100瓦灯炮安装上去没有用到10天烧掉、连里面灯头烧坏,去年、今年又装了很多防爆灯全部改用13w、18w螺旋灯管节能灯(13w、18w节能灯相当60、100w灯炮光亮)使用很长时间没烧坏又节能,我建议各位电工使用,不过你们有什么好办法请你发表一下!供大家参考。

网友A:
使用很长时间没烧
当燃好,只是初期投资大一点

网友B:
现在有LED灯 发光比节能灯还好 推荐使用 但是价格不便宜

网友C:
呵呵~~确实经常烧坏,习以为常了,也无人重视了。坏了就算了,要用时再换,催急了就挂盏日光灯。

网友D:
防爆灯由于防爆密封好,散热效果差,容易损坏灯泡

网友E:
我们厂的防爆日光灯灯管常常坏掉,用不了几个月,买本的时候新的一箱中也至少有四五支坏的吧,质量太差了,价格挺贵,在二十几元一支吧。

网友C:
前几年日光灯是10元左右一支吧,我现在不管事了。

楼主:
我平常拆卸防爆灯换里面灯泡、节能灯先用两个强力夹子夹住防爆灯外壳拧螺丝这换很省力、方便、安全防止里面玻璃盖掉下。

网友F:
楼主注意,好象节能灯不允许装在防爆灯里面.

网友G:
防爆灯具有专门的标准的.
请注意查询,

网友H:
也没有那么容易吧!!
应该买好一点的啊~~~~

网友I:
防暴灯是容易烧,就是应为密封的太严,散热不良造成的吧,烧了就换吧,只当是找点事干吧,不然你老板又说你的工资白拿了

网友J:
装个调压器,或窜个二极管,虽然功率达不到,可多装几只。这样保证不会坏,我一这样改了很多,包掴高温机台照明。

网友K:
防爆灯具的散热不好,容易烧坏

网友L(2012-12-20):
防爆投光灯
散热不好很容易烧坏,看质量,如有需要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