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无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

楼主(2006-06-10):
[b]我们车间里使用的贵单位JKL系列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德力西生产,型号为JKL5C),在下班时候(没有设备在使用)可以把接触器断开,电容与电网隔离.但是.几分钟后接触器依次吸合,将电容重新并入电网.功率因数严重超前,我们不知道什么问题,只好使用手动.请在百忙之中,给予赐教.谢谢. [/b][/u]

网友A:
把电源断开试一下

楼主:
这个问题就拜托诸位大虾了,我这里给你们敬礼!

网友B:
首先应该先排除智能控制器问题存在的可能。

楼主:
[[b]b[/b]]1)我没有智能控制器替换,
2)把电源断开试一下.试什么?

网友C:
是新盘吗?

网友D:
你们的控制电路是不是补偿控制器投入一路实际是多个电容并联投入?如果是的话那就没法避免,除非你下班就停电容补偿.还有功率因素不要调得过高,保持0.95就可以了.当你们没大功率的设备运行的时候,有可能实际功率因素与你们设置的就差那么一点点,但是控制器会选择投入,这个时候就有多个电容投入,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功率因素会超前.

网友E:
如控制器无故障,仔细调整欠流值试试看.

楼主:
我的控制器是用了五路,用五个接触器控制五个电容.

网友F:
是新装电容柜还是旧柜,要是新柜应考虑电流取样是否正确,旧柜应当考虑功率因数是否调太低处于振荡状态。单相用电负荷过大是否在电流取样一相。仪表本身故障,我厂现有八台12路补偿器也出现过。

网友G:
控制其参数问题,看看说明书。

网友H(2009-08-22):
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检查JKL5C是否有问题,一般情况下,在配盘的时候,装配人员都会仔仔细细的检查,接线不会有问题。德力西、正泰的产品假的太多,采购人员不能说都不懂,但懂的人太少了。所以在配件入库前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严把质量关,为自己以后的维修减少负担。我本人曾遇到过不补、过补、控制器电源不通等等问题。曾经用得好的柜子,只能是控制元件出问题,你查查看。

网友I:
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是电容的原因继电器重新吸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