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种不同厂家的仪表如何用一个串口与工控机通讯,谢谢

楼主(2006-06-10):
用485通讯口要求用一个串口.谢谢

楼主:
没有成功,请各位指教

网友A:
都是什么协议,不容易发生冲突的就可以。

网友B:
其实很简单。
我们假定该485网中有AB两种仪表,分别对应A、B两种协议。
只要为485网中的设备分配好地址,然后定义好每个地址分别对应何种协议。
在写程序采用轮询方式,对每个表均按照该表的协议来发送,然后按相应协议解析仪表回送的报文即可

网友A(2006-08-21):
如果是自己写的程序就比较简单,如果是用其他软件,有的可能不支持的。

网友C:
这个需要单独写程序。现在应该没有哪家软件直接支持,如果需要就得单独写程序

网友A:
据我所知,有一些软件是支持的。我以前就开发过一款支持这种方式的产品。

网友D(2008-04-08):
自己写程序,只同时通讯时两家仪表的通讯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应该设成一样的。

我的工控淘宝店:龙帅工作室 http://shop34821629.taobao.com
工控电气设计、工控软件开发
欧姆龙、三菱FX系列、西门子S7-200、施耐德modbusPC与PLC通讯串口DLL支持VB、VC、Delphi等开发环境。
Emial: chinawanglong@163.com wjun7610@yahoo.com.cn QQ:157610979

网友E:
一些组态软件的一个串口下支持同一厂家的多块仪表,对不同厂家的多块仪表的支持还没看到

网友F:
力控6.0可以支持,不过前提是你选用的这两种或者多种协议,互相不产生冲突

网友G:
关键就是两种协议不能发生冲突,即仪表A发送的数据决不会让电脑判断为仪表B发送的

网友H:
两个仪表的参数  比如波特率,数据位  停止位  效验位一致,地址不同就可以通过485方式与MCGS进行连接

网友I:
没用作过的话,最好分开来作。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其实很简单。
我们假定该485网中有AB两种仪表,分别对应A、B两种协议。
只要为485网中的设备分配好地址,然后定义好每个地址分别对应何种协议。
在写程序采用轮询方式,对每个表均按照该表的协议来发送,然后按相应协议解析仪表回送的报文即可

2种仪表设为指令发送方式,分别采用轮询的方式,启动相应的接收协议,即可完成.mcgs软件就可以完成.

网友L:
要确认两个仪表的协议相同或兼容.

网友M(2008-05-17):
自己写程序的话,可以通过轮询的办法,读完一个设备再读另外一个设备,协议完全可以不兼容,如果设备的波特率不一样,需要不停地开关串口(效率低,但仍可以通讯)

网友N:
必须考虑A B两个表的串口通讯参数和协议格式,在RS485上用设地址标识不同的设备,通过数据轮询的方式采集数据,即PC机发出的数据A B 两个都能收到。如果是不同厂家的表,最好不要用同一个串口,因为通讯协议和串口参数可以都不同。组态软件的驱动也有要求,我知道力控的驱动程序可以自己写,这个会好些。

网友O:
这里用串口的人很多,如果真的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实现,我想提问者就不会在这里发问了,一句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能想到的方法都去试,成功了就行.

网友P:
如果是MODBUS协议的话,就可用485方式串在一起,采用轮巡主从方式分别访问

网友Q:
应满足一下条件可以这样用:

1.两个仪表支持RS485接口。

2.能设置相同的出口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不同的地址。

3.通讯协议都是应答方式。

4.物理链路不冲突。

建议不将不同厂家的设备连接同一条485总线上。

网友R:
没有问题,只要两家协议没有明显的交迭就好。我说的交迭是指A读取指令是RA,而B读取指令是!RA,这样可能会A和B同时回应数据,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在同一485线上接不同厂家仪表没有任何问题。我做过多个类似的系统,工作正常。上位机软件采用高级语言自己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