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一个变态的故障 看你能否回答?

楼主(2006-06-10):
现场一块压力变送器(二线制) 出现时断时续的显示 查明原因是一根虚断 且现场电线仅为2芯电缆
工作条件:夜间 无法重新布线 且周围无电缆线可以利用
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使仪表正常工作
工作人员:仅为2人
现场仪表距控制站 约200M
问如何解决问题?

网友A:
是钢管布线吗?如果是把一根线接在钢管上试一下,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天亮呀!
个人意见,欢迎指正!

网友B:
利用屏蔽层

楼主:
葡萄故乡:
处理是这样的 但是DCS安全珊-也要接地
利用屏蔽层是个好注意 但是实际上现场没有屏蔽层 出题时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C:
是虚断吗?
拉线
不是有两个人吗?

网友D:
直接从虚断的地方接上用绝缘包扎好。

网友E:
TO: 张天军
向您求教
CS3000控制站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

楼主:
付东: 夜间作业 存在风险 尤其是高空作业
中泰小子: 在200M电缆中查找一个虚段点 还不如直接放电缆

楼主:
to 想学点
我不是横河的人员 遇见的故障也不多 你直接问横河公司的人好了(估计不会回答你这样的问题)

网友F:
利用建筑内的钢筋做临时负极线在现场及控制柜连接。

网友G:
如果有线的话可以拉临时线

网友H:
对,可以不走线槽的,在地上走线。

网友I:
我不知道张工出此题得用意!
谈点个人看法,请指教!!!
一般仪表安装都要求用带屏蔽的电缆线!用屏蔽层应该没问题!
不知您有何高招!

网友J:
有点无聊,不知道你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很重要测压点,可以不需要处理,等天亮再说~~~~~~~~`

楼主:
使用屏蔽层 当然好主义 但是屏蔽层通常在室内接地 ,如果同时将某一个回路接地 将造成的是。。。。。。。。。
如果在将安全栅的“-”接地 又会。。。。。。。。。。
在控制室找出某一回路的屏蔽 太麻烦了 是不是的
开始一位使用屏蔽是好主义 但是现在不这样认为
后来与人交流的时候 还和安全栅类型也有关系
以上是个人意见
还有 在企业中为了节约成本 有时候采用的不是屏蔽电缆

网友K:
附近有其他变送器吗?你可以试试把它们的两头负端跨接,肯定有可以的,我不敢保证所有的系统都能这样做。你可以先用万用表量量负端存在电位差否。

网友L:
二线制一根电源线,一根信号线,是无法利用地线的.
要解决该问题:
1,找现场领近的其他变送器,将24V+并接,好的线作为信号线.
1,改为四线制,现场临时用个配电器或者二次表,四线制出来的一对信号线,负端可以利用地线.

网友L:
张天军: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11 17:04:00
葡萄故乡:
处理是这样的 但是DCS安全珊-也要接地
利用屏蔽层是个好注意 但是实际上现场没有屏蔽层 出题时没注意这个问题
---------
二线制这样处理是不行的.
楼主这肯定不是实例,对吧.

网友M(2006-08-25):
利用屏蔽层是个好注意,但是实际上现场没有屏蔽层,知道是虚断了,断点就应该在知道在那里了,直接从虚断的地方接上不就好了吗?

网友N:
楼上的,知道是虚断,不一定就知道是在哪断的啊。

网友N:
并接24伏电源,会不会出现功率不够的问题,这样可能也会有事吧

网友O:
借用电源

网友P:
没有什么讨论的意义!
换线去吧你!

网友Q:
搂主的正确答案呢?

网友R:
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S:
搂主不要卖弄了,说一说你的高招吧!

网友T:
啥叫虚断?

网友U:
找一功率大点的变压器,将现场先拆下来短接在一起,控制室线拆下来在变压器次级上点接通电几次,基本上可以烧结在一起。可以临时应急。

网友N:
我请教了师傅。虚断一般不会是线断了,因为都有线槽保护,大部分是在接头处,所以检查现场仪表接线,到现场接线箱的接点,从接线箱到现场卡的接点,一般这些接点接好,虚断就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