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与横河plc的网络通讯问题

楼主(2006-06-11):
我的问题是:我们在plc上的寄存器上设了一个值,但在组台王上显示出来时,却是这个数的十六进制数据。如果我在寄存器里存放数据100,再组态王中显示出来的是64。为什么不显示成十进制呢?
      我的系统是xp,用的是组态王6.5,通过网线与横河F3系列plc通讯,中间有hub一个。横河的plc的通讯模块是F3LE11-0T,网络设置端口:12991,通信模块是播到binary,能通讯,当端口为12898,通信模块是播到ASCII。其他的都不能通讯,我的变量设的是I/O整型,寄存器是D530,数据类型是“LONG”(横河的plc中的D寄存器只能存“LONG”型的数据类型)。

楼主:
请教各位大虾,能不能通过什么函数来进行转换呢?

网友A:
这个你可以在组太王内转化以下就可以了,最笨的方法是,将读到的数据进行十六进制到十进制的转换。没有用过组太王。

网友B:
力控对横河PLC的支持比较好

网友C(2017-09-03):
想请教下如何使用PC 监控横河的PLC

  1. 想用TCP/IP 进行连接

  2. 横河PLC型号:F3SP76-7N

  3. 网络设置参考:、

      PLC  连接 ---HUB , PLC IP:192.168.50.111

         控制屏Pro-face 连接-HUB, IP:192.168.50.112

         PC  连接----HUB,     PC IP:192.168.50.110

  4.使用 vb.net (其他语言也可以) 在PC 上写一个上位机软件,对PLC进行监控。

        这个软件应该如何写。(备注:不想使用组态,只想自己学习下编程来写)

         本人已经使用Vb.net 通过socket 设置完毕,TCP 等相关设定(IP,端口),  此时我给如何给PLC发送指令,来邀请它返回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