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矢量控制变频器的闭环问题

楼主(2006-06-11):
请教各位高手、斑竹:按我的理解,矢量控制变频器是要闭环控制的,但我从程序里看,PLC给6SE70矢量控制变频器发送的转矩和速度设定值和实际的反馈值并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并没有实现闭环控制,那是不是矢量控制变频器会通过编码器在内部自动实现闭环控制?也就是说对使用者来说还是和开环一样使用的?
另外,驱动器实际速度=反馈值/16384*参考值,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

网友A:
变频器的矢量控制与位置闭环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楼主:
刘老师您好,我的意思是PLC发送给西门子6SE70变频器的速度指令是按照公式:“写进变频器的速度给定=上位机速度给定/速度上限×16384”计算出来的,PLC仅仅是发送指令给变频器,而变频器的速度反馈值是按照公式:“实际速度值=变频器速度反馈值/16384×速度上限”计算出来的。看上去变频器的速度给定和速度反馈并没有什么关系啊,也就是说S7-300对变频器的速度控制为什么是开环的?麻烦刘老师能给讲解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B:
“按我的理解,矢量控制变频器是要闭环控制的”,这是对的。你可把这种变频器当成伺服驱动器看。编码器不仅反馈到变频器,还要反馈到上位的控制器,才能通过上位控制器实现位置闭环控制。
西门子也许有模拟量输出,接受编码器反馈的基于PLC的运动控制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