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将线速度转化为传动的速度给定值的程序

楼主(2006-06-11):
      L     LD     4                    //v set
      L     LD     8                    //upper limit=360
      /R
      L     1.638400e+004               //Factor for 100%
      *R
      TRUNC
      T     LD    36

      L     LW    38                    //LW38为LD36的高字
      T     DBW   10                 //将LW38送到DBW 10

我有两个疑问:1. 为什么西门子传动都是以16384为100%来规格化的?16384代表什么意思?它是怎么来的?
2. 速度给定值本来保存在LD36里,但取的时候为什么只取了LW38?LD36的低字为什么没取出来?

网友A:
16384 = 2 的 14 次方

楼主:
我要解释一下上面的程序:DBW10是最终要写到变频器的速度给定,LD4是最初的速度给定。程序里的公式是:最终速度给定=最初速度给定/速度上限×16384    我还是不明白这个公式的由来,为什么16384就是100%?而速度上限在程序里是360,但我在DriveMonitor里怎么看不见哪个参数是360啊?希望各位老师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B:
   西门子的这个没玩过,但可以给你点建议,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32768/2=16384  只是个定标的规则而已,你不用太追究。按照我的理解:16384对应的应该是最高转速(或者额定转速)。
只是变频器处理通讯数据时以次方式来定义的。

速度上限应该是最高转速,是一个对应关系而已吧。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吧:假设电机额定转速1500rmp/50HZ.对应到变频器里的数据应该是16384。如果需要马达转速命令为750rpm/25.0HZ,那送给变频器的数据应该是(16384/1500)*750=8192,或者(16384/50.0)*25.0=8192
剩下的你应该可以自己搞定吧》?

楼主:
“秋天的虫子”你好,你说的这个我也想到了,所以我想在DriveMonitor里的参数表里看看变频器的最大速度是不是360,但怎么找不着有哪个参数是360,不知为什么?你说我想的有没有道理?

网友B:
   你说的有道理,会不会是最大频率,或者还是一个中间变量?建议你问问西门子的技术部门。
   按道理,我们的方向没错,AB的变频器定标,16384就代表的最大频率,所以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或者,你有没有说明书?最好是英文的,我可以帮你看看

楼主:
“秋天的虫子”:我有中文的你要吗?如要请留下邮箱地址。

网友B:
yanbujin@163.com.中文的也行

网友C:
1、16384的解释和上面的解释一样
2、360应该是工艺要求的最大转速(中间变量)。比如工艺要求线速度是3.6米/分为了在PLC中较方便换算,将3.6m/min改为36分米/分或者360厘米/分(以此为例),。这样360就对应最高转速。但对于PLC,它有它的规则,即只有输入16384的时候,才能达到最高转速,所以你只要输入数据D1(单位为厘米/分),它乘以360/16384后就为当前的速度(单位为厘米/分)
3、LD36的低字节是lw38,而不是LW36(参考西门子编程手册)

楼主:
“老工控”你好,我觉得你说的“只有输入16384的时候,才能达到最高转速”很有道理,这个可能是跟电机所带的编码器的分辨率有关。不过我们设备在人机界面上的最大速度给定(Line speed)是300m/min 。另外我一直以外LD36的低字是LW36,所以我得再看看手册,谢谢你。我的QQ号是407128133 ,有兴趣咱们可以聊聊。
“秋天的虫子”:我已把手册给你发过去了,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C:
据我猜想,是不是
16384对应360是60hz?
而实际工艺要求最大速度是300只能对应50hz?

网友D:
设定速度=额定速度*给定百分数/16384,上面的程序就是这样的!

楼主:
“老工控”:我理解最大速度360实际上应该是编程者按照电机最大速度乘以齿轮传动比算出来的,所以360对应的是100%,而速度给定/360×16384就是PLC发送到变频器的速度给定的数字量信号值,你认为呢?

网友E:
 好精彩!我 很 喜欢伺服!但不知道怎样去学!老工空师傅 ,能不能教教我怎样才能进入学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