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伸缩门电机

楼主(2006-06-11):
有谁知道伸缩门电机的接线和原理

网友A:
我上个月修过一次伸缩门,它的电机具体的接线我没怎么注意(因为没什么特殊),它的电机接线及工作原理类似于洗衣机。

网友B:
本人也对这个感兴趣,就是还没接触到过.
问一下,家里适合用这种吗?

网友C:
一般是普通单相异步电机,正反转.电容启动运转型.

楼主:
上星期电机烧掉了,重绕时抽了四个头出来,实现正反转就很容易,就是不知道引三条线出来的怎么实现正反转?新电机只有三条线出来,阻值分别是8.5欧姆和9.3欧姆,怎么实现正反转的?运行参数和输出功率会改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