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丝阻值为什么不变?

楼主(2006-06-11):
    帮人装一电阻丝,电阻丝是弹簧状的,圈与圈之间紧紧相贴,量了一下是50欧姆,由于是拉长安装使用,所以拉长量了一下结果还是50欧姆,好奇怪,到底是什么原因?
    拉长的意思是把每圈之间拉互相绝缘。

网友A:
表面有绝缘漆的吧!

网友B:
表面经过氧化绝缘处理的

楼主:
不是绝缘的,因为我测电阻的时候就是用表面测的。
想了半天,觉的原因应该是圈与圈的接触电阻(线接触)很大,导致电流仍是从芯里通过,而不从圈与圈之间流过。所以电阻变化很小。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说的对,可以看成大阻值电阻和小阻值电阻并联。这种电阻丝工作状态都需要拉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