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蓄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06-06-11):
请问一6V 0.6AH蓄电池应该用什么电源充电?电压、电流、时间……。
谢谢!

网友A:
0.6AH蓄电池还没有我的手机电池容量高,用手机充电器充4个钟头就得了。

网友B:
   0.6ah也叫蓄电池啊?

网友C:
用在哪的啊.那么小的

网友B:
  用仅有4.2V的手机充电器来充6V蓄电池是行不通的,可以制作个容阻降压整流再经电阻分压的简易恒流充电器,电流控制在60MA充10H即可!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充电电流为额定电流容量的1/10。0。6AH,就是600MAH,充电电流为60MA。

网友E:
如是新电池,充电电流减至三分之一或更小,充电时间达到8小时或12小时,充完电后立即接上负载,将电用完,再充时按正常电流充电。这样可以提高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