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别电动机三相绕组的头尾及相序

楼主(2006-06-11):
(无正文)

网友A:
头:U1  V1  W1   尾: U2  V2  W2   相序对应 A黄B绿C红 电机正传。

楼主:
晕啊!我是说在没接线桩,电机的6根引出线都乱了没标号的旧电机,用什么方法来判别电动机三相绕组的头尾及相序

网友B:
     1.分出U、V、W三绕组,并将三绕组一端短接在一起,另一端也短接在一起;
     2.快速转动电机转子,只有当电机首端短接,尾端短接时,两短接端交流电流或电压最低,否则调换一个或两个绕组头尾直到交流电流或电压最低为止。此时,短接的一端为U1、V1、W1,另一端为U2、V2、W2。

网友C:
用两个万用表,或者一节电池一个万用表,将U1,U2接万用表正负极,用V1、V2碰触电池正负极,记住万用表电压正负,再碰触W1、W2,如果电压正负一样,说明V1V2,W1W2首尾一致,同样方法检测U1U2。项序还要测量吗,接电一试就可以了。

网友D:
如上图接法时,用万用表(毫安档)进行测量,转动电机转子,万用表指针应不动。 如指针动了,说明绕组头尾连接错误,对调后重试。

网友C:
楼上的方法可以吗?如果U1,U2,V1,V2首尾正确W1,W2相反,一样有电流,只是电流较小,怎么判断?如果是新电机呢?

网友D:
有电流就是说明绕组头尾连接错误啊,对调后重试。

网友E:
如测首尾,按志文2006是可行的,如测相序可用相序表,或用万用表,但用万用表要加一个电容和二个电阻(用灯泡最直观)

网友F:
三相电动机定子绕组及其首尾端判别
一、三相电动机定子绕组判别
三相电动机有三个定子绕组,每个绕组有两条引出线,共有六条引出线。用万用表测通断可以找出每个绕组的两条引出线。
二、三相电动机定子绕组的首尾端判别
在三相电动机每个绕组的两引出线确定的情况下,可进一步判别三绕组引出线的首尾。
测量方法一:
(一)万用表选档:直流50μ
(二)测量过程:
1、将电动机三绕组中每一绕组的一根引出线接在一起,余下三根引出线(每个绕组一根)也接在一起。这样做成两组引出线。将两组引出线分别缠绕在万用表的两表笔上。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同时观察万用表指针,如果指针不偏转(摆动),说明接在一起的三根线同为三相绕组首端(或尾端)引出线,测试结束。如果指针有偏转(摆动),说明有一相绕组接反,继续下步测试。
2、将其中任一绕组的两根引出线对调,(注意:要记住是对调的哪一绕组。)这样又做成两组引出线。重复上述测试:将两组引出线分别缠绕在万用表的两表笔上。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同时观察万用表指针,如果指针不偏转(摆动),说明接在一起的三根线同为三相绕组首端(或尾端)引出线,测试结束。如果指针有偏转(摆动),说明有一相绕组接反,继续下步测试。
3、再将余下两绕组中的任一绕组的两根引出线对调,这样又做成两组引出线。重复上述测试:将两组引出线分别缠绕在万用表的两表笔上。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同时观察万用表指针,如果指针不偏转(摆动),说明接在一起的三根线同为三相绕组首端(或尾端)引出线,测试结束。如果指针有偏转(摆动),说明有一相绕组接反,继续下步测试。
4、将第一次对调的两引出线还原(再对调一次)即可。这时,接在一起的三根线同为三相绕组首端(或尾端)引出线,测试结束。可以用前述方法验证:将两组引出线分别缠绕在万用表的两表笔上。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同时观察万用表指针,万用表指针不会偏转(摆动)。说明判断正确。
测量方法二:
(一)万用表选档:直流50μ
(二)测量过程:
1、将电动机一个绕组的两引出线分别接在万用表的两表笔上,另一绕组的一根引出线接在电池的一极,另一引出线去碰电池的另一极,同时注意观察万用表的指针偏转情况:如指针正向偏转,说明电池正极所接线与万用表负极(黑表笔)所接线同为首端(或尾端),另外两根引出线同为尾端(或首端)。如指针反向偏转,说明电池正极所接线与万用表正极(红表笔)所接线同为首端(或尾端),另外两根引出线同为尾端(或首端)。将已经判明的两绕组的首(尾)端作标记。可以将两绕组的首端接在万用表的一只表笔上,尾端接在另一只表笔上。
2、将第三个绕组的的一根引出线接在电池的一极,另一引出线去碰电池的另一极,同时注意观察万用表的指针偏转情况:如指针正向偏转,说明电池正极所接线与万用表负极(黑表笔)所接线同为首端(或尾端),另外两根引出线同为尾端(或首端)。如指针反向偏转,说明电池正极所接线与万用表正极(红表笔)所接线同为首端(或尾端),另外两根引出线同为尾端(或首端)。将已经判明的两绕组的首(尾)端作标记。
3、验证:将已经判明的三个绕组的首(或尾)端接在一只表笔上,尾端接在另一只表笔上,用手旋动电动机转子,万用表指针不偏转(摆动)。说明判断正确。
说明:由于电机三绕组不完全对称,连接正确时指针可能仍有极小幅度的偏转,但幅度比不正确时小得多。

网友G:
 楼上的方法可以

网友G:
 同意楼上的方法,可以

网友H:
用万用表(毫安档)进行测量,转动电机转子,此方法只适用于用过的电机

网友I:
 1、将电动机一个绕组的两引出线分别接在万用表的两表笔上,另一绕组的一根引出线接在电池的一极,另一引出线去碰电池的另一极,同时注意观察万用表的指针偏转情况:如指针正向偏转,说明电池正极所接线与万用表负极(黑表笔)所接线同为首端(或尾端),另外两根引出线同为尾端(或首端)。如指针反向偏转,说明电池正极所接线与万用表正极(红表笔)所接线同为首端(或尾端),另外两根引出线同为尾端(或首端)。将已经判明的两绕组的首(尾)端作标记。可以将两绕组的首端接在万用表的一只表笔上,尾端接在另一只表笔上。
2、将第三个绕组的的一根引出线接在电池的一极,另一引出线去碰电池的另一极,同时注意观察万用表的指针偏转情况:如指针正向偏转,说明电池正极所接线与万用表负极(黑表笔)所接线同为首端(或尾端),另外两根引出线同为尾端(或首端)。如指针反向偏转,说明电池正极所接线与万用表正极(红表笔)所接线同为首端(或尾端),另外两根引出线同为尾端(或首端)。将已经判明的两绕组的首(尾)端作标记。
3、验证:将已经判明的三个绕组的首(或尾)端接在一只表笔上,尾端接在另一只表笔上,用手旋动电动机转子,万用表指针不偏转(摆动)。说明判断正确。
说明:由于电机三绕组不完全对称,连接正确时指针可能仍有极小幅度的偏转,但幅度比不正确时小得多。
这好像是考工时学过的,应该还有别的方法

网友J:
 萧萧菜鸟: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15 9:58:00
    用万用表(毫安档)进行测量,转动电机转子,此方法只适用于用过的电机

同步电机也可以这样测

网友K:
拆开电机,一切都明白了

网友L:
很简单的问题,第一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判断出三相绕组哪两个头属于同一相;第二步,将任意两相绕组串联,两端接入36v电源,此时两端并联直流电压表的第三相绕组的电压有指示的,则说明前两相绕组是首尾相连,若电压表无电压指示,则说明两相绕组是首首相连或尾尾相连。用同一种方法,可判断出第三相绕组的首尾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