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控制器?

楼主(2006-06-11):
     请教各位兄弟,数控车床,行程1.5M,全闭环控制,重复定位精度0.1UM
主轴功率3.7KW ,转速7-20RPM,有否好的控制器请推荐一下

网友A:
楼主所言,应该配伺服主轴,主要是低转速下的切削力矩输出,重复定位,估计要加光栅尺了,但缺乏进跟速度等其他要求。至于控制器进口行,国产也有!

网友B:
重复定位精度0.1UM ?
加光栅尺也保证不到这个程度,最多光栅尺自己的重复精度保证到这个范围,但是,在这个数量级上,机械件本身的形变已经不可忽略了。

楼主:
刘老师果然是高人一个,本来我就考虑到机械方面误差问题,但我现是旧机要改造,相对来说机械内应力已消除得差不多了,重复定位我打算用绝对式驱动及编码器,但我怕主轴转速太低会影响到光栅信号的增减,目前我想采用FANUC控制系统,但主轴问题又无法解决请教有无更好方法解决?

网友B:
“但我现是旧机要改造,相对来说机械内应力已消除得差不多了”
一般来说,加光栅尺做位置闭环,可以提高重现性,但是,到了0.1微米这个级别,可以这样说,你丝杠驱动的部位、光栅尺检测的部位、实际加工的部位,这些位置彼此之间就会有变形的。保证光栅尺反馈的位置有0.1微米的重现性,这不太容易,但我觉得还是可能的,但是,光栅尺毕竟只是检测读头和尺带之间的相对位置,你能保证当读头的位置一致时,刀具的位置也一致吗?如果误差能小于一微米,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