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元件数据问题

楼主(2006-06-11):
<!--图片标记1-->
在下载plc程序时,plc参数,软元件数据需要下吗?
下载或上传时要注意些什么?
请各位高手指教!
软元件数据上传会把人机上的数据更新吗?

网友A(2006-07-28):
在在线监视的时候可以只下载plc程序和plc参数,但在为了备份应该把软元件数据也一同下载,尤其是在程式里有设定了规格的时候.

网友B:
下载,上载时只要选择MAIN就可以了,只有在你修改过PLC参数时要传送PLC参数,注释在没有储存卡的情况下是不要传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