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音机的问题

楼主(2006-06-11):
     经常喜欢听收音机,就是小的那种,可是有的频道,收好了拿在手里很清楚,一放下就干扰特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没有解决的好办法?

网友A:
‘原因’:手相当天线。
‘解决的好办法’:焊 10 cm 天线。如果不会或者嫌拖个尾巴累赘,重新调台。

楼主:
天线是有的,不知道有谁遇到过和我一样的情况

网友B:
你说的可能是只有调频波段的微型机,一般在88-108MHZ间。有耳塞的常把耳塞线当天线,没耳塞的就有拉杆天线。对不同频率天线长度不同方向不同以及接收位置。你说的主要问题是收音机灵敏度低。机子性能决定的,就不要苛求了。

网友A:
‘干扰特大’就是信号不够,楼上一语中的。虽然有些打击,确是实情。

网友C:
是啊.这种收音机地摊上五元钱一个.

楼主:
什么呀,是德声牌的,用了好多年了.5块钱的能用吗?
看来是没人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B:
“德声牌”收音机确属个好品牌。
评价一个接收机的最主要指标就是接收灵敏度,如果确认同一接收环境、同样拉杆天线、同一接收频率,现在出现你说的情况,可以确认属于灵敏度指标下降。
灵敏度是接收机的综合指标,主要取决于输入选择槽路Q值,变频环节、谐振槽路、放大环节、检波或鉴相环节(调幅、调频不同)。
根据你说的情况,应该由简到繁的检查,先确认天线接触,然后检查输入回路电容,然后才是三极管,集成电路。
不知道这些提示能否给你帮助,祝你成功。

网友D:
还是赚个积分吧。
我认为这个机子需要统调一下,具体方法是移动一下磁棒上线圈的位置。(你的情况可能是要往磁棒中部移一点,否则反之。)好象是这些,再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具体的统调方法往后再说。

网友E:
给天线上接一根长导线于室外天线或与其他大表面积金属相连试试。我遇到过,这样能好一些

网友A:
单身贫民:‘看来是没人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赶快公布答案吧!!!

楼主:
谢谢大家啦,我先没拆,检查了天线,发现有一截是完全可以拉掉的,但是即使这样,它也是接触上的呀,因为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我感觉“洞天”说得比较全面,还有“ edm”说得也对,包括赚积分,但是这不是主要的。我只是想知道多次碰到的这个不正常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我的《电子电路》学的很不好。

网友A:
‘修理’收音机是学习电子技术的好方法。如果能够把它说个明白,一般的电子知识就够了。六七十年代很兴这个(自制收音机、电视机),造就了一大批无线电爱好者,许多人成为电子技术应用的生力军。

楼主:
是啊,我小时候就见好多人自制收音机,连壳都没有,但是却很好用。现在的零件也没那时候好了,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F:
   主要是内部调谐频偏照成的,

网友G:
    收音机一旦做好,它的噪声是一定的。有些台的信号本来就弱,人体相当于一天线,加强了信号,所以声音就要大些,清晰些;当离开人体远一点,这部分加强的信号没了,该台的信噪比就小了,当然噪声就显得大了。办法就是增大信噪比呀。一是天线接收到的信号足够强,二是收音机器件的噪声要足够小;三就是工作点要调到最佳;四是要有个好的电源。

网友H:
读书的时候就做过收音机,也知道一点原理,楼主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我发现随便哪个都有这种情况!!!

网友I:
下面引用由edm在 2006-6-14 15:44:00 发表的内容:
  还是赚个积分吧。
我认为这个机子需要统调一下,具体方法是移动一下磁棒上线圈的位置。(你的情况可能是…
--------------------------------------------------------------------------------------------
同意.找本收音机修理的书搞定它.

网友J:
提升了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