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如何测量整流器输出直流比较正确?

楼主(2006-06-12):
目的:测量一直流电机驱动器输出的电流.
用嵌表测量的电流值和用串入的万用表测量的值不同.
(所用嵌表为TESCO的嵌表,自动判断所测电流是直流还是交流.)
嵌表测量的值有时显示为频率值为交流100HZ 有时候显示为直流
用嵌表测量整流出来的电流值应该不会有交变变化吧,那种方法更合适?

网友A:
单相全波整流输出有较大的100HZ交流分量,我倾向直接串入直流电流表测量。

网友B:
大电流用分流器,小电流直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