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器故障求助!!!急!!!

楼主(2006-06-12):
有一个松下变频器型号是BFV00152G 1.5KW的,现在是烧断,显示一点也没有,但电源是正常的,我换上一个制动电阻还是烧掉了,请问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QQ:249325456

楼主:
有一个松下变频器型号是BFV00152G 1.5KW的,现在是制动电阻烧断,显示一点也没有,但电源是正常的,我换上一个制动电阻还是烧掉了,请问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QQ:249325456

网友A:
制动电阻烧断,一般接触器触点也有问题,无法正常工作,两者需同时换.另外着重检查一下模块和驱动电路.

网友B:
变频器这么难啊,我刚刚接触,了解的太少了,以后还望各位帮帮我!

网友C:
“显示一点也没有,但电源是正常的”:何以证明电源正常?是否接错线,或控制电路坏。

网友D:
可以来电021-62141466或者登陆www.shjccd.com查看,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E:
是不是制动误动作了?

网友F:
需要维修请联系:021-55880702,上海鹏冲变频器维修中心

楼主:
TO:李春发老师
  电源一定是好的,控制板上的5V电源,和驱动的12V试带过负载没问题,
接错线这个可能性没有,都是帮厂家的没有任何改动
 不过还要谢谢您!

网友G(2009-07-27):
有一个松下变频器型号是VF-8X  30KW的,上电显示正常,一启动就显示OP跳闸报警,请教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