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KW水泵 配电柜内用多少平方的线

楼主(2006-06-12):
没有手册 谁有电工手册告诉我一下

网友A:
45KW的电动机一般按90安电流算,用25平方的铜线比较好,当然用16平方的也可!

网友B:
看你有多钱了.
25以上.

楼主:
我用的是16平方的 但是现场工作2个小时就发热了 现在马上就要换掉 现场用的是35平方的

网友C:
不是频繁启动的话,25的铜芯电缆足够了

网友D:
用25平方的铜线

网友E:
25就可以我刚做过

网友F:
25平方的没问提

网友G:
25平方的线完全可以了

楼主:
长时间工作 24小时 排水用的 25平方够吗?

网友H:
排水的?还是保险点好,用35平方,足够了!

楼主:
问一下 排水的为什么比一般的要选大一点的?

网友I:
TO:名人
  因为工厂用的排水水泵一般是24小时开启的,要是因为电缆发热的原因引起故障造成停机,对设备和生产将引起不可估量的损失.去年我们公司就面临了一次那样的事故,电缆发热严重,整个排水系统差点就被淹了.结果半夜抢修并上一根电缆才解决问题,所以我建议还是用35平方的.因为25的有点太牵强了,发热的话还得并上一根造成浪费!

网友J:
我建议先搞清楚水泵和电箱的距离,不可盲目下定论呀!
50米以下25平方,100米以下35平方。
我有电工手册。

网友K:
电柜内配线用50,引线用50或35平的

网友L:
  电柜内配线用25,引线电用35的电缆,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M:
用35平方,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N:
35平方,可以

网友O(2007-11-13):
楼上的同事们,安全载流量和额定载流量是有很大的区别,选择线径要根据很多实际情况和工作条件所决定.

网友P:
下面引用由动力勇在 2006-6-15 11:38:00 发表的内容:
  我建议先搞清楚水泵和电箱的距离,不可盲目下定论呀!
50米以下25平方,100米以下35平方。
我有电工…
--------------------------------------------------------------------------------------------
支持!

网友Q:
35的就足够了

网友R:
我建议用35的
www.yey.cc

网友S:
最好用35平方的,25平方只能将就一下

网友T(2017-10-21):
我接过95米,5芯线4平的,15千瓦抽水泵,抽了7天7夜都没问题~是否可以推理15千瓦x3等于45千瓦~所以推理6平x4约等于25平完全足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