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06-06-12):
[i][b]本人用51的单片机来控制设备,可设备上面有个震动盘,会对单片机起干扰,我还有良好的的接地,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掉干扰吗[/b][/i][/u]

网友A:
换抗干扰片子,加电磁屏蔽

楼主:
还有其他方法没啊

网友B:
如果可能,将芯片转移到干扰区以外,或者在芯片外加抗震和电磁屏蔽!

网友C:
我以前碰到过这个问题,最后换个片子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