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6-06-12):
起步者请问:

我要保持两个钢板间缝隙保持在某个范围,用怎么样的控制策略呢?

比如:
1。两钢板的一块固定,另一块通过电动机带减速器拖动这个钢板上下运动,保持间隙在 4-8mm ;
2。这里用什么样的控制方法啊,因为如果间隙保持在这个范围,那就不需要调节;而如果间隙不在这个范围,就需要很慢很慢的调节;

网友A:
有个测量间隙的传感器,间隙大电机就正转,间隙小了电机就反转,不大不小,电机就不转。

楼主:
[b]这里电机频繁的转和不转,用变频控制吗?

楼主:
用最简单的 起、停 控制就可以了吧:

间隙大,电机就转
间隙在某个范围,电机不转

变频控制在这里好像是浪费哦,大家给点意见啦[/u]

楼主:
哦,还有啊,我这个呢,要求反应比较灵敏,不能出现两块板摩擦的现象。
那块板速度为 4 MM/MIN
大概的控制策略可以怎么搞啊,大伙给说说啊

网友B:
我想是用步进电机控制吧

网友A:
间隙在4-8mm之间,速度4mm/min,就是说,想要让两个钢板碰上,也需要1分种的时间。想碰上还真的很难呢。
这种情况,我觉得用步进电机都浪费。

网友C:
有点像剪板机的间隙调节~~
采用TU轮控制他们之间的间隙~~

网友D:
这个问题简单呀,控制没有问题,关键是你的机械反映太迟缓(4mm/min);电气控制单元可以采用位移控制系统来实现,方案比较成熟.........。
http://tgpgy.any200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