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PR加弹机

楼主(2006-06-12):
    请教各位高手:RPR加弹机所用的DTD、QLD、IOD板的CAN BUS总线是否是标准的CAN BUS总线,其他CAN BUS总线的控制器是否可以与之正常通讯。

网友A(2009-01-22):
RPR的通讯故障很多~

网友B(2013-12-18):
进口设备显示器更新-维修-设计

进口工业设备显示屏坏了。。。。。

深圳市方显科技为您解决:直接升级为LCD显示屏。本公司研发的多种特种显示设备可以完美替换从国外进口的多种类型机器上。有代表性的产品有:工业级RGB显示器,绿同步   复合显示器,5/4/3BNC显示器,9针显示器,CGA, EGA显示器,图形及字符显示终端。

RGB转VGA,RGBS转VGA,RGBHV转VGA,EGA转VGA,CGA转VGA,9针显示器,9针监视器,9针转15针,D9监视器,DB9转DB15,工业显示器,工控显示器,RGBCS转VGA,RGBHDHV,RGBHD输入,RGB输入,RGB显示器,RGB监视器,RGB接口,工作站显示器,RGB绿色同步,RGB复合同步,RGB分离同步,B超监视器,SMT显示器,RGSB,SRGB。支持绿同步 SOG 、复合同步 RGBH/V(4BNC)、分离同步RGBHV(5BNC)

特殊设备可测试显示接口参数定制显示屏。

电话:13760267120、0755-86235580-312

联系人:肖先生 QQ: 2355675124

WWW.FANCYVIEW.COM

邮箱:macoxiao@163.com

macoxiao@fancyview.com

应用:意大利RPR3SDY/2E加弹机、德国巴马格、意大利曼尼加图MENEGATTO、高速经编机、FK6型加弹机、德国卡尔迈耶经编机、数控CNC、FANUC 法那科、西门子、杯仕机、消磁机、大型注塑机、德国罗兰印刷机。。。。。。工程机械、纺织机械、机床、塑料设备、服装设备、食品机械、化工设备、木工机械、电机制造设备、光盘制造设备,

数控机床显示器 代替RGB类显示器
DCS系统显示器 工作站显示系统,显示。
注塑机用显示器

分析仪器显示器
进口设备显示器
医用设备显示器 B超,显微镜等RGB显示器。
进口仪器仪显示器
FCM SMT显示器 各种SMT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