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s7-200通过DP访问

楼主(2006-06-12):
wincc5.1,CP5611,EM277PROFIBUS DP模块,还要安装什么软件配置成主从站??请教

网友A:
不需要啥了,配置见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就可以了,上面已经有详细配置了。

网友B:
具体配置主从站需要在step7中完成。

网友C:
我的经验,还需要simatic net

网友D:
好像是OPC方式吧,

网友E:
我同意如火的说法!具体配置在软件里面!如果还是不行,请电话联系:021-58795681/82/83

网友F:
WINCC能直接和200通讯吗?

楼主:
看了好多资料,好象少不了SIMATIC NET,(COM 7),有没有肯定的答复啊,各位

网友C:
先把物理层连同,即EM277/CP5611/PROFIBUS电缆都联好,然后装上SIMATICNET6.0(包含NCM PROFIBUS),用manager建一个PCSTATION做中间联络,通过WORKSTATION配置与EM277连通,然后再配置WINCC与PCSTATION连通(通过CONFIGURATION CONSOLE),就行了,有需要给我MAIL:z_y_x78@sina.com

网友G(2009-09-23):
Profibus dp 国外光纤通讯替代方案

深圳讯记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Profibus dp数据光端机(在功能上完全可以替代西门子的OLM).

Ci-pf110/120 profibus光端机/ 2M(500K,1M,5M,10M可选),DB9/工业端子,SC1310nm单/多模,单/双光,点对点,DIN35导轨,DC10-30V /
支持协议:Profibus-DP.

公司名称:深圳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常用邮箱:guojq@comark.cn( 如果对产品感兴趣可以随时发我邮箱,我会及时的回复您)
联系方式:郭建群 13424258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