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急!wincc安装后不能创建项目

楼主(2006-06-12):
求助,安装了wincc6.0后,打开界面后不能创建任何项目,提示“服务器运行失败”“不能创建项目”,如何造成,怎样解决?向各位熟悉wincc的老大们请教。
谢谢---

网友A:
除了重新安装之外也提不出啥好办法了。

楼主:
已经重新安装过一次,毛病依旧。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我是用xp的sp2系统。

网友A:
操作系统没有问题吗?

楼主:
xp运行应该是正常的,不过我并不知道操作系统的那些问题会造成上面我说的wincc的不正常.希望各位给我一些建议。

网友B: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但我也不知怎么搞的,突然又好了
你授权装了没有?

楼主:
我的授权也是装好的,请问阿亮,你是先装授权,还是后装?大概是怎么好的?

楼主:
错误提示为:
HResult Error
0x80080005 服务器运行失败
请各位帮助查找错误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C(2007-01-15):
关闭防火墙

网友D:
数据库没装好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E:
朋友们你们好:现在我有一个疑难问题求助朋友们给予帮忙,当安装Vincc时出现Hresult Ox80040154这样字的错误,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F(2007-03-12):
出现这个问题是授权不好用,建议删除杀毒软件及防火墙,不行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G:
项目名不能是中文

网友H(2007-04-16):
打开注册表,按以下操作:
修改\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Ole下的EnableDCOM值为Y即可。

网友I:
系统问题,重装系统

网友J(2007-05-21):
看来我的运气不错哦,目前还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K(2007-11-10):
修改\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Ole下的EnableDCOM值为Y即可。
这才是正解

网友L:
重起电脑,重装一下

网友M:
数据库没有装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重新装的sql

网友M:
请问  where[/b]  在注册表中改的这个参数代表什么意思呢?请指教“修改\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Ole下的EnableDCOM值为Y即可”

网友N:
0x80004005是何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O:
只要软件安装正确。系统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P(2009-07-05):
 我安装wincc flexible 2008后不能创建一个空项目,提示与客户支持联系,我的授权也是正确的呀!请哪位大师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Q(2012-09-13):
几年后的今天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了 楼主 你是怎么搞得还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