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请教关于拓扑技术

楼主(2006-06-12):
小弟是刚从事楼宇自控工作,碰到诸如Lworks跟拓扑技术等,请问什么是拓扑技术?有什么优点?谢谢

网友A:
拓扑(Topology)是将各种物体的位置表示成抽象位置。在网络中,拓扑形象地描述了网络的安排和配置,包括各种结点和结点的相互关系。拓扑不关心事物的细节也不在乎什么相互的比例关系,只将讨论范围内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表示出来,将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通过图表示出来。网络中的计算机等设备要实现互联,就需要以一定的结构方式进行连接,这种连接方式就叫做"拓扑结构",通俗地讲这些网络设备如何连接在一起的。
目前常见的网络拓扑结构主要有以下四大类:
(1)总线型结构
(2)星型结构
(3)环型结构
(4)星型和总线型结合的复合型结构

楼主:
那拓扑技术在楼宇自控上跟Lonworks技术相比较有哪些优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