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电源频率

楼主(2006-06-12):
不知道输入电源的频率变化是否影响软启动器的启动功能,想听听各位的高论

网友A:
输入电源的质量对软启动器的影响很大的。
我们公司使用软起动器起动的电机有25台,功率在132KW到185KW不等,且这些软起动器在三个不同的系统里,但是都受到了同样一个问题的困扰,就是在这些电机停止的时候(软起动器输入端有三相电的),电机会不定时偶尔自己抖动,曾因此烧过一个电机,坏过一个软起动器,这种现象在三个系统中都有发生,后我们只能在电机停止的时候关掉软起动器的输入电源才勉强解决。
后查估计是我们厂的10KV系统中的电源质量问题。

网友B:
是有影响的,因为软启动也是使用的电力电子元件,其开关过程中容易产生谐 波及增加通断功耗 。

网友C(2007-01-30):
奥康软起是全球最大专业软起生产商之一,生产的软起比其他ab\ABB\施耐德\西门子等的体积小一半且内置旁路,分为轻载\通用\重载\超重载,三线和六线制,5.5KW-15MKW,380V-11千伏我这有现货,纯进口.全球唯一有船船级社认证的软启动(英国劳氏, 法国BV船级社关于船用电气产品的型式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