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高峰对话:关于PAC的强电磁干扰及相关问题

楼主(2006-06-12):
在强电磁干扰的场合,PAC采取了何种措施来弥补?若用光纤通讯是否会好一点,若是的话,PAC有没有光纤通讯接口?PAC是把运动、逻辑、过程、显示等集成在一体。当人机界面通讯断了或出现站故障,cpu如何识别?采取何种措施?PLC通讯的读写在一个扫描同期的那个阶段?PAC有哪些区别呢?

——以上问题来自“首届中国PAC高峰论坛”上海场,因时间所限,未能在现场予以解答,特发布于本论坛予以交流。

网友A:
在强大的电磁干扰情况下,自控系统会发生以下情况:
1。模拟量输入的显示不正常,数字偏离正常值、并一直变动。
2。开关量输出误动作,在不可预知的情况下继电器闭合。
上述情况发生后会因起灾难性的后果。模拟量变动会引起超限报警,开关量误动会因起系统联锁(SCS)的失败,导致设备停机。
在其他DCS厂家也发生过上述情况。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除了需要系统良好的接地外厂家还需在硬件和软件上多下功夫。如通过硬件设计提高电磁兼容性的等级,尤其是对于群脉冲干扰的防护等级,1000V是不够的,起码高于2000V,在软件的传输中也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在长距离通讯中建议采用光缆通讯。华文系统支持这种通讯方式。
当系统中人机界面的通讯或控制站发生故障,人机界面上所显示的数据马上就消失了,华文PAC支持通讯冗余和控制器冗余,当然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会小一些。

网友B(2006-08-09):
PAC目前没有光纤通讯接口,〈那样成本很高〉,不过一般都有LAN口,你可以在外面加一个LAN转光纤通信的通信转换模块就可以解决问题。研华的型号是ADAM-6542(单模WDM光纤) 或ADAM-6541(多模光纤)

网友C(2006-10-16):
软件中加入滤波,可以基本消除干扰

网友D:
除了PAC本身的EMC能力之外,现场的相关措施也要到位,才能有效的解决系统性的干扰问题,隔离、滤波、接地,都是相关的措施,在现场布线方面也是非常讲究的,这些可以了解一下各大公司的相关的现场安装规范。

网友E:
硬件和软件的抗电磁干扰能力提升得再强,也只能应付一般的突发情况,主要的抗干扰能力主要还是由整个现场的隔离,接地,布线,滤波情况来决定的

网友F:
软实时与硬实时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