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X-SIMULATOR 1.5欧姆龙仿真软件的序列号

楼主(2006-06-12):
我有CX-SIMULATOR 1.5欧姆龙仿真软件,但是无序列号,哪位可以送一个吗?万分感谢。287352699@qq.com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这个9910-9901-0969-1601

网友B(2007-05-22):
感谢 李颋!
这个许可号真的可以用,
我花了3个小时来找,只有你这个可以用!狂喜!
 感谢李颋!

网友C(2008-05-06):
帮帮我找一找5.0的欧姆龙仿真软件中文版

网友D:
好象最高就是1.5英文版的

网友E(2008-07-17):
真的有用 thank you

网友F(2010-01-04):
谢谢 啊

太感谢了

网友G:
中国大陆所有CX‐ONE 的序列号

SYSMAC CX‐ONE VERSION 1.10E
FA integrated Tool Package
For Windows 98SE/NT 4.0/2000/Me/XP
===============================================================================
TYPE = CXONE‐AL01C‐E‐UP
VERSION = 1.10E
LICENSE = 1600‐0106‐9345‐0207
LICENSE TYPE = 1 USER
PRODUCT KEY = 1243869
thernal tool: 9200‐9998‐0119‐9209
cx‐ Programmer3.0: 9059‐9010‐9957‐0529
cx‐ Programmer4.0: 3991‐5990‐1079‐9900
cx‐m:44027‐16468‐89788‐55121‐11529
cx‐ Programmer :010‐0001‐0060‐7602
cx‐process: 9159‐9010‐9959‐5029
cx‐ Programmer5.0: 9991‐5992‐0079‐9940
cx‐ Programmer 6.1: 1699‐2009‐9943‐0699
cx‐one 1 S/N1699‐0109‐9144‐0299
CXONE2 S/N:1599‐1699‐2280‐9957
CXONE3 S/N:1644‐4484‐4442‐3244
cx_profibus 1.0 = 0315N A1044
cx_server_opc 1.21(13) = 0725N D1270
CX‐Supervisor S/N 0500‐0205‐0448‐1400
S/N 5140‐0050‐0092‐0005
0316‐0001‐0167‐6515
CX_SERVER_OPC S/N 9999‐0999‐1724‐9905
This one does not work for cx server opc 1.21
SYSMAC CX‐ONE VERSION 1.10E
FA integrated Tool Package
For Windows 98SE/NT 4.0/2000/Me/XP
===============================================================================
SN: 1699‐0109‐9144‐0299
TYPE = CXONE‐AL01C‐E‐UP
VERSION = 1.10E
LICENSE = 1600‐0106‐9345‐0207
LICENSE TYPE = 1 USER
PRODUCT KEY = 1243869
Omron NS Designer v603
Licence no: 9915‐9920‐0969‐7108

网友H(2010-12-25):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可以试试这个9910-9901-0969-1601

9910-9901-0969-1601輸入后出現一個對話框,無論YES或NO都返回到開始輸入序列號頁面,請協助解決,謝謝前輩了,我是初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