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在线求救???

楼主(2006-06-12):
DVP-10SX时间中断的具体时间怎么确定,就是说,如果我想要60S执行一次中断???

网友A:
可以参考DVP-PLC手册6-10页.

楼主:
看到了,但是只是说基数是1ms,没有说怎么设定中断时间了啊??

网友A:
你可以用外部中断,
例如:先通过定时器来控制输出端Y0每60S ON一次.再在PLC上接线,将Y0与X0连接起来.这样一来,就可以控制X0每60S ON一次.中断就每60S 执行一次了.
你可以试试.

楼主:
厉害,这样的方法能够想出来,我的点都用完了,要是能够这样的话就好了,谢谢了

网友B:
定时器的控制外部YO,接到输入的方法不错。但如果要求60S的中断很精确就不行了。因为定时器受扫描周期影响会有误差的(1个扫描周期)。而且这样还要各占用一个DI/DO。
比较好的办法是作个60ms的定时中断。在中断程序中对一个D做INC,当这个D等于1000的时候(这时60S时间到),就执行本来在60s中断中要执行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