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10SX模拟量转换???

楼主(2006-06-12):
我的模拟点输入(DVP-10SX本机)接收的是4-20mA的信号,是0-100度的量程,怎么转换为测量的温度??一位小数!! 输出点怎么输出,PID出来的信号,转换为4-20mA的信号!!

网友A:
調整A/D曲線

楼主:
怎么调整??我是搞西门子的,不过有个项目人家没有做好,要我们编一下程序,现学现用,麻烦各位大哥帮帮忙,还有就是时间中断的设定!!

网友A:
哦,不好意思,SX主机的A/D曲线不能调整,模拟量的-20mA~20mA对应数字量-2048~2047

楼主:
那就是说4-20mA对应 409.6-2047???那么本机的模拟量输出呢??电压和电流的都要!!先谢谢了

楼主:
我在论坛上面看到有个人写的是输入-20-20mA对应的-1000-1000
但是电压是-10V-10V对应的是-2000-2000,模拟量输出都是-2000-2000,电流和电压。!!!!!!!

我想请问中断时间设定你知道在哪里设定吗??

网友B:
SX提供2AI、1AO。是双极性的,即输入-20mA~20mA的电流,对应为-2000~2000。
4-20mA即对应400~2000,自行用线性变化成0~100就可以了。注意:SX不能极性AD线性调整。

网友C(2007-08-21):
DVP_10SX怎么设定,DVP_16SP是不是它的扩展.使用的是不是和plc
一样的编程语言.麻烦各位大哥帮个忙
E_mail:h.x.fcp@163.com

网友A:
DVP_16SP是10SX的数字量扩展模块,扩展10SX的X20~X27以及Y20~Y27

网友D(2007-12-24):
说了这么多,人家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啊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想看看呢  哎  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网友E:
 PLC产品处: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27 9:57:00
    SX提供2AI、1AO。是双极性的,即输入-20mA~20mA的电流,对应为-2000~2000。
4-20mA即对应400~2000,自行用线性变化成0~100就可以了。注意:SX不能极性AD线性调整。

自己在PLC内部编程进行线形变换就可以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