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6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06-06-12):
求教,86的步进电机,驱动器10细分,请问脉冲速度设为多少hz,加速时间设成多少ms比较合适。我脉冲速度设成6000hz,加速时间100ms,脉冲数2000(1圈),结果半个小时后驱动器发热严重,再半个小时后电机发热厉害,超过60度

网友A:
驱动器和步进电机发热是正常的,这与它本身的工作电流和散热条件有关系。和脉冲速度、加减速时间似乎没有关系吧!步进电机连续工作表面温度超过60度也正常呀!

楼主:
那我这个步进驱动器该如何设置呢?我在这方面比较外行。86电机,步距角1.8,额定电流3A,我该如何设置驱动器,因为驱动器上除了电流等级外,还有标全电流和半电流

网友B:
半电流应该是只电机停止后,将电流下降一半,这样可以减小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