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异步电机频繁启动

楼主(2006-06-12):
一般的三相异步电机频繁启动对于电机的寿命有没有影响?
电机功率11KW。
因为考虑到节能问题,所以让电机在不需要工作的时候停止,再需要工作的时候再启动。启动的频率大概是每分钟一次吧,启动后工作5秒左右。

网友A:
在行业里来讲,11KW允许直接启动。还是要建议楼主安装软启动器,不仅可以保护电机,处长电机使用寿命,而且可以节能,如楼主所说属实每分钟启停一次的话,虽然电机功率小,但是相对于电机功率来说,节能效益是很可观的。

楼主:
就是说这么频繁的启停对于电机寿命影响并不大?但是最好能装上软启动?

网友B:
这么快频繁的启动对电机不好。非要这样的话可以让他长动。加装电磁离合器

网友C:
同意一楼二楼意见

网友D:
如此频繁启动对电机寿命会有影响,且启动频率如此高,即使加上软启动,节能效果也不会太明显。加离合器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E(2006-12-11):
这问题BT.那样会节能吗.启动电流---

网友F:
同意电机常动加电磁离合器的方式,在现场做无功补偿装置,可以节电

网友G:
对就是啊 那样才不节能啊 那么频繁的启动,再说了启动时电流很大的.

网友H:
你这样使用是起不到节能效果的。因为电机的耗能是与运行电流成正比的,你在启动时启动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4-7倍,你反复启动相当于电机在很长时间里运行在大电流的状况,而且电机发热严重。即使有一点节能,但是它并不能节钱!电机的频繁启动对启动设备损坏时很严重的,到时你算一下经济账就知道了。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I:
下面引用由竹根在 2006-6-13 8:20:00 发表的内容:
如此频繁启动对电机寿命会有影响,且启动频率如此高,即使加上软启动,节能效果也不会太明显。加离合器应该…
--------------------------------------------------------------------------------------------

网友J:
同以加装离合器,因为启动频繁,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用离合器空转时,电流只有额定电流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