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FOSS ALARM16怎么处理???

楼主(2006-06-12):
丹佛斯变频器,一开机就报ALARM16,怎么办???

网友A:
ALARM16是“电机端子或电机中出现短路”。可以拔下变频器上接电机线的插头,再通电看是否还报警。

网友B:
这种故障有几种可能的,楼上说的是一种,另外还有可能是电流互感器坏,电源部分问题,或主板上检测部分问题.欢迎来电讨论:021-55880702,上海鹏冲变频器维修中心

网友C:
建议斑竹删掉“鹏冲机电”,到处做广告。danfoss2800内部根本没有电流互感器,还在这里瞎扯!我也碰到这样的毛病,但还没修好!

网友D:
换一块主板看一下,有可能主板坏.

网友E:
靠在论坛上做广告,想必多数是没尿水的,不必理会